联想SIS芯片组不认PCI设备的问题

楼主(2007-11-20):
接一联想主板,型号为:8S661FXMTIU,故障代码跑CF,拆下板载网卡芯片后,能开机,但不管用板载显卡还是用独立显卡,在PCI槽上插入PCI网卡就在出现联想LOGO时当机,用独立显卡时插入PCI声卡,不死机,但没有找到新设备的提示,去掉独立显卡用板载显卡能进入系统识别声卡也能发声,插上PCI网卡也是在出现联想LOGO开机画面时当机。另:此板有一AGP三PCI,用板载显卡时,把PCI声卡插入三条PCI槽中间那条槽时能识别也能正常发声,插两边的槽进系统出现找到设备却无法识别的情况。用独立显卡时,把声卡插在中间的PCI槽里,能进系统,但找不到显卡,显示为无法识别的VGA设备,也找不到PCI声卡,请高手们指点迷津。

网友:
已解决

打PCI的值发现有一根无穷大,听小林说的按住SB后阻值正常。按住SB开机,问题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