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478开机电路图

楼主(2007-11-20):
这张图是我根据别人的图重新画的,文字是照抄的。
画完抄完以后总觉得里面有一句话别扭:
“开机前由电池经D2向南桥供电,开机后紫5V经过1117输出3.3V,经过二极管D1给南桥供电,南桥向实时晶振提供启振电压。”
特别是启振电压这几个字,似乎原来是不振的,如果真的不振的话,实时钟不通电的时候还能走,即使能走也没有办法能准时。
我认为实际上一直由电池保证晶体振荡,才可以保证准确走时的,后来的电源只是接替电池而已,并不需要再来一次启振。

如有不妥,请指正!

网友:
张老师正解!
简单理解就是如果板子不上电前如果32.768不起振的话,时间以及BIOS设置怎么保存?

网友:
不通电前BIOS设置可以通过电池供电保存
但是晶振不起振的话,时间是不会自己走的

网友A:
有些主板电池电压低不能开机,我一直不能理解透彻,是不是少了D1这路供电,自已加上D1这一路供电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
很受用。个人觉得是典型的VIA的开机电路。
很多K7系列VIA的主板也是这样的。

网友:
不通电前BIOS设置可以通过电池供电保存
但是晶振不起振的话,时间是不会自己走的  也有同样的疑问

网友:
入门的知识,太棒了 感谢张先生

网友:
张先生的理解是正确的,32.768经过12次变频后就成了时间的秒记时了,我原来课程设计时做过电子表,现在电子表和石英表都是这个原理

网友:
感觉有所了解,比较明确!!!!!!

网友:
启振电压也可叫时钟电压

网友:
不错!入门知识适合新手,感谢张老师的解释与说明!

网友:
我问一下,是所有 VIA芯片的板子,都是有南桥参与开机的,而不是通过I/O来进行开机的吗~~??

网友:
所有?谁敢说所有?估计VIA也不敢说!

网友:
这里个个都是我学习的大哥
向你们问好。。。。。。

网友:
好东西啊 画的很清楚 就是跑电路觉得迷茫啊

网友:
觉有所了解,比较明确就是跑电路觉得迷茫啊

网友:
时间应该是根据振荡频率来的,是由3V电池提供的吧............

网友:
原来起振电压还有这样的功能和名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主板电池电压低不能开机,我一直不能理解透彻,是不是少了D1这路供电,自已加上D1这一路供电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

这个应该是完全可行的

同时期待IO开机的典型刨析

网友:
张先生的理解是正确的,32.768经过12次变频后就成了时间的秒记时了

网友:
就是32.768时钟不论通电不通电都是起振,来保持时间的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