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主板新故障

楼主(2007-11-20):
又一块磐英6E910GL-ML主板,那来是暴电容的,通电闪一下就没了,就把电容换掉。换掉后就通电了。但是电压不稳定,数码卡上的灯除了3.3V的都一直在闪。测各电压都会跳动。测ATX口的也会,电源我换过也是一样.

网友:
换一些更高一些的电容

网友:
它原本是1000PF的我现在换的是1500PF的还不行吗?

网友:
更换频率的电容试一下

网友:
这板电源插头是24针我用的是20针的电源会不会又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道理来说是没有什么关系,
但你可以试着换一个24针的ATX,

网友:
把供电管换换看看

网友:
主板上可能还有短路的地方哦

网友:
看看你换的电容本身的质量哦,是不是跟3.3V滤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