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0 按开机指示灯一闪即灭。。。。。

楼主(2007-11-20):
如题,IBM T20 按开机指示灯一闪即灭。。。。。
换过供电CPU供电的芯片,故障依旧。
加直流电源,开机瞬间,电路从0.2A回到0。
未发现明显短路部位。
以前未遇到过这种毛病,求教:
1。是否为短路性保护现象?
2。可能是那部分的问题?
3。希望修过相同故障的给我个维修思路。
谢谢

网友:
希望大家帮一下我!!!!!!
告诉我一下该怎么处理这个本子!
麻烦大家了

网友:
谢谢哥们!非常感谢!
你的意思是南桥挂了?
我测了南桥旁边的小电容,没发现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短路性保护现象,耐着性子慢慢查!!!!!!!!!!!!

网友:
谢谢大家,我再查查看看!
如果解决了,我发上来告诉大家!
最近真郁闷,四五个板子在我手上没头绪!

网友:
你先看看南桥是不是有1.5V,是开机后有的.如果有的话你在量量北桥是不是有1.5V和2.5V电压

网友:
应该是你的南北桥哪个电压没上来,给着这个思路就OK

网友:
还是先换一下ADP3421吧。这样问题老鸟都这样的

网友:
换个ADP3421就OK了,没有那么麻烦。

网友:
给你讲一下我修T20的经历:换了几遍AD3421和3410,都是故障依旧(我没有接CPU/内存,直接光板+键盘通电的),放了几乎一个月,才拿出来,死马当活马医,安装后并合上盖后开机——好了!现在,那台用几百块买来的玩意儿已经被老婆拿去单位用了半年了。

网友:
最安全的方法还是把3421和3410一起换掉

网友:
谢谢大案的分析我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