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看帖的好处

楼主(2007-11-20):
晚上收工前收到一块顶星815板,键盘鼠标口不管用,以前拿到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去排容,不行,换IO,还不行,刷BIOS(自己都感到汗 ),后来在看了大家的几篇帖子后,才理了思路,板子到手,先打阻值都是610,正常,打下电压只有1.7V,顺线路往上查,过一电感与100电阻,电阻另一端是4.8V,看来是是100电阻到电感这边的线路上有地方短路,再测,电感的一端与一小电容相连,打电容的两端阻值,一边接地,一边为6,一般应该为10左右,换掉,通电,打电压4.75,好了,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5分钟。
自己给自己的经验,看帖不在于多少,在于仔细和思考。

网友:
兄弟,恭喜你进步了.
说真的,现在许许多多的店子写的主板维修,
其实也就是那三板斧,换了大件还不行,就找不到方向了.
像你今天换电阻,那是需要理论功底的,
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板维修基地的全体员工,
并且不断贡献自己的力量.

网友:
楼上说的太对了,就像我以前搞维修,那都是偷看来的,别人换什么我也换什么,其实根要不知道为什么换,要不是在基地泡了这几个月,到现在连怎么打ATX阻值都不知道。还装模做样的插上ATX电源去打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