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17显示器,枕形失真,行幅不可调。

楼主(2007-11-20):
都整了快一个星期了。最初是发现,根TP122接的PNP三极管F423,C,E击穿,误换了个F422,行幅变大,还是失真,不可调。去掉F423,行幅小了,仍不可调。装上423, 情况一样,只是,图像有重影。测的,F423的B极35.3V, E极,35.8v。 C极只有1v。 TP122的E极也是1v。 换过 阻尼二极管,3.3 UF/100v电容,TP122也换了,跟阻尼二极管连的几个二极管都测了,还是不行。郁闷死了。

网友:
枕形失真,行幅不可调------------------------与行逆程电容也是超级有关系的!!!!!
不要局限于行调宽电路!S校正电路远去查查~~~~~~~~~~

网友:
F423是接上TIP122什么位置的.仔细检查一下型号和BCE三脚的接法是否有误.在菜单中调整行幅时测试CPU是否对行幅调整电路输出正常的控制电压.

网友:
   是联想什么型号的机子,哪个厂代工的

网友:
故障还是在枕校电路,TIP122用表测有时是不准的,我上次修飞利浦机子,就是TIP122不良,换后OK,你这台机子应是某个二极管不良引起,可以代换试试。

网友:
最好找个拆机的423装上试试,可能是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