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5VSB脚电压只有2,6V,怎么修啊

楼主(2007-11-21):
电源+5VSB脚电压只有2,6V,怎么修啊?
本人是新手,刚接触,请大家指点.
电源

网友:
你是不是说的待机电压啊?如果是你可以顺着针跑线,看看

网友:
楼上的,是电源有问题!!!修主板有什么用。

网友:
是电源的问题.硬启电源后,测的结果就是这样的.

网友:
电源的问题就是电源里的控制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换待机5V的电容 ....................

网友:
这样的情况多半都是稳压二极管出了毛病,多检测一下稳压二极管,要是二极管没有问题,就是那个ic出了问题。

网友:
是电源本身的电压吗?还是插上主板!开关排钟上只有2.6V的电压!
短路电源绿线和地线,启动,测待命电压是多少V就知道了啦!
如果电源本身有5V待命电压,那就是主板开机电路有问题了!
跑线路看看!!!
只是本人观点!!!错误之处请高手们指正!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 看看行不行啊

网友:
先查电源,再查开机电路

网友(2008-03-08):
如果确定了是电源问题的话,就检测一下+5VSB线那条电路,从后往前找起,主要检查二极管和电容,如果检查了都没有问题的话,就把PC817(光耦)和TL431全换了(它们是起到稳压的作用)我以前在工厂做的时候遇到很多的,不知现在的电源有没有这个部件,如果没有的又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