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intel 845gvsr 不开机

楼主(2007-11-21):
intel 845gvsr 不开机 奇怪的是COMS跳针全部没有电压(一般都有2.8v)。强制开机后COMS跳针又有2.7V的电压??复位灯常亮。不知道intel板设计原本这样的???还是南桥坏??
复位灯常亮

网友:
详情见下帖: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D5%C5%CF%C8%C9%FA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张老师的帖,比较intel主板BIOS电路,大部分电路不一样。主板io是LPC47M172 。摸不着头绪。BIOS旁边的跳线可能不是清除COMS 的设置?(有可能是允许BIOS写入的设置)。手头没LPC47M172芯片
。唉怎么办才好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去看看新手去看看不加电维修思路比较好!
INTEL主板不加CPU不开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