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786-HG指示灯亮无图象。求高手指点。

楼主(2007-11-21):
一台方正FG786-HG指示灯亮无图象。本人第一次修显示器,求高手指点。

网友:
有无拆开外壳测量?

网友:
灯亮什么色?还有各路电压和对地阻值正常吗?这样基本的信息都没搞清楚,网友们更无法知道你那机子大致是什么范围的毛病。

网友:
指示灯为绿色。经查电源部份正常,无法确定是不是高压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