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两个硬盘

楼主(2007-11-21):
一块昂达915主板,128M PCI-E显卡,两条256内存,送来前,顾客曾用DM分区,现板子不能从硬盘启动,但能认到硬盘,再用DM时,发现多一个528M的硬盘,把硬盘放在其他主板上,分区,装系统一切正常,再把其它硬盘放在这张主板,问题一样,也发现两个硬盘,搞了几个小时,一无所获。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如何解决?谢谢了

网友:
洗一下南桥看看怎么样?
在就是对IDE接口打阻值

网友:
BIOS设置过没有,设置不行就设成AUTO

网友:
硬盘跳线的问题 换一个位置就可以了 可以试验一下,我就是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