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E 开机不过C1

楼主(2007-11-21):
GA-K8NE     开机不过C1  ,这板是NF4芯片自己头一次接触。测量发现内存没有时钟信号!查到旁边有个ICS93786 芯片 找不到该芯片资料,只有93776资料做参考,ICS93786电压正常 ,就搞不懂 CLK-INT CLK-INC  FB-INC  FB-INT FB-OUTT  FB-OUTC  这些功能脚。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供电有没有啊,...............................................

网友:
首先先查一下芯片的供电,如果有,对芯片输出脚打阻值,如果正常那我估计就是芯片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是啊,我上次碰到的NF4,939,A8N32SL的一样故障,内存无时钟,他的IC是ICS9P932CFLF,一般939内存时钟是有CPU提供的,不知道呢里是芯片组(S、NB )提供还是CPU提供给IC的? 知道有in没out,VCC正常才换时钟IC阿。

网友:
楼主测试一下IC的,7、22(估计控制信号),8、9(估计时中信号in)的电压和波形,跑下这几脚的线路是到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正常

对芯片时钟输出脚打阻值一样没发现异常(498 噢)

网友:
回复 网友B:

7.22 脚 3.4V
8脚 2.5v  .9  脚  0V
其他时钟脚都是0.8V测量不到频率

网友:
8、9脚参考93776,2.5和0V应该是不正常的,是时钟输入脚,如无时钟信号,无短路,查前级吧,看是U输出还是芯片组输出。7、22参考93776是SMBUS电路时钟和信号(高电平应该有效)。不排除ICS93786和ICS93776管脚不同,谨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