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本本,风扇开机后就停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7-11-21):
前辈请教一下IBM本本,风扇开机就停是什么问题,谢谢!
问题

网友:
应该是短路,用表测对地 cpu附近的阻值.

网友:
情况写的一点都不清楚
:L

网友:
LZ指的是开机后转一会马上就停了,是吗?
如果是,那要看CPU温度升高后会不会启动

网友:
一般是转几秒钟就停,温控的,到60C°-75C°才开始转动,也有不转的,看到过有的SONY机器开机动都不动,起初还以为有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不全啊 你是开机转一会停还是 一开机就停啊 本本一般都是温控的,为了省电就是这样 CPU 不热就不转 热了就转

网友:
那是自动控制的.开机时只转一下,当温度达到时风扇才会转的,

网友:
开机自检时转一会,然后温度高了才开始转的

网友:
只要热了能转就是好的,其它就不用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