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清洗主板

楼主(2007-11-21):
 板卡出厂前一般都要经过清洗的程序,一般都是用专门的洗板水,将板卡清洗烘干后焕然一新再包装出厂。这样的洗板水经过去离子和去静电处理,不会腐蚀和击穿电路板。

  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动手清洗主板,讲究一点的话就去买专用的洗板水,否则就用不导电的二次蒸馏水,以确保清洗的水不带静电离子。注意最好不要用我们常喝的矿泉水(含太多离子杂质),也不要用自来水,这样的水经常呈弱酸或弱碱性,容易腐蚀电路板。

  假如没有把握完全烘干,清洗前最好拔下板卡上的电池、集成块等,总之拔下能拔下的所有东西。在清洗的过程中要使用比较软的刷子,并注意不要碰坏零件和焊点、电容等。

  一般来说,CPU插槽、AGP槽、PCI槽、南桥和北桥芯片底下、每个集成电路IC芯片的底下、内存槽旁边的金属触点旁边,还有BIOS芯片底下,都是不容易清理的和烘干的地方。洗刷的时候还可以使用超声波清洗仪(眼镜店一般都有)来清洗很难洗刷或者看不见的污垢,但是同时也可能对元件造成损伤。

  烘干前,我们可以通过在主板上刷酒精以加快水分蒸发。烘干主板可以使用家用的电吹风,也可以拿到修车店用高压气泵吹干。烘干机最好用风流量比较大的,这样可以把不容易烘干的地方的水强制吹出来。烘干的时候一定要彻底,不然会导致局部短路,那样报废的可能就不仅仅是主板了。另外,主板烘干后要再晾一段时间,最好使用烘灯(或家用台灯)再烤24小时,以保证加电时不会有水蒸气存在。

  按照这个原则,电脑主机里的CPU、板卡、内存甚至硬盘的电路板都可以拿出来清洗。必须要注意的是,如果确认不是由于灰尘太多造成故障的,或者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要单纯为了好看而清洗配件,毕竟这样做的风险相当大。

网友:
超声波清洗仪里面应该放什么样的水?????

网友:
那如果清洗完加电运行有没有可能出现爆炸的情况呀

网友:
试过很多种洗板水,酒精也用过,但烘干后都出现白色粉末,郁闷。

网友:
就用自来水......

网友:
我觉得最好把自来水烧开了,然后让它冷却了用,最好还加点中性洗涤剂

网友:
很好啊很好啊很好啊很好啊很好啊很好啊很好啊很好啊很好啊很好啊很好啊很好啊很好啊很好啊很好啊很好啊

网友:
很好啊很好啊很好啊很好啊很好啊很好啊很好啊很好啊

网友:
不是用酒精就可以了吗????

网友:
手机洗板水可以清洗电脑主板吗

网友:
我用自来水洗过一次,晒干了还能点亮

网友:
用水洗主板上的IC容易氧化的,特别是I/O,我觉得用洗板水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