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显示器按钮的型号

楼主(2007-11-21):
听说显示器菜单不停地自动弹出来可能是按钮漏电,更换按钮就可以了.但我在网上看到有很多不同型号的按钮.有6×6×4.3的,有6×6×7的,请教一下用得比较多的是那一种?五脚的按钮大多是用在液晶显示器上面的是吗?

网友:
五脚的和四脚都杂准备一些,4.3的常用。

网友:
其实,这东西不要问型号,你去买的时候,见样都要点准错不了,有的显示器还用两脚的按键.

网友:
液晶常用四脚的,4.3的就够长,长了可用指甲刀剪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