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液晶电源

楼主(2007-11-21):
大家好
请教个问题
飞利浦170液晶  换板
原来的电源板上面输出是12V和3.3V
现在的板只要12V 就可以了
但电源不接3.3就没有12V 输出
大家是怎样改的
谢谢哈
说加12V电源的就不要说了哈

网友:
加一个10-20欧的电阻5W做负载。

网友:
谢谢  已经好了
我加的50欧的   2W的
式了昨天一天都没有问题

网友(2008-01-10):
直接利用3.3V就好了。接到1084-3.3输出端.另外加上50Ω的电阻并不会太热,功耗约0.2W,可以尽量把此电阻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