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升压保护亮一下就灭

楼主(2007-11-21):
71g一开始是不通电,把保险,和5707都换好了能通电,能显示桌面,可是有2秒钟接着黑屏,在重复开关,还是老样.愁啊.师傅们看看那的情况

网友:
把四个5707全部换掉,应该是某一个管子软件击穿,造成电源保护。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毛病啊 c5707都换了 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