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刷BIOS啊??

楼主(2007-11-21):
我知道显卡有BIOS,但是还没有刷过,显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刷BIOS啊??

网友:
点不亮,供电又正常就要刷BIOS了

网友:
先测试供电电压:晶振:正常就刷BIOS:;

网友:
我修了好多显卡,有供电正常,晶振正常的,我都是通过压主芯片修好的~~

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看看BIOS先,呵呵~~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正常时,用示波器测量其CS脚,应该有两次波形,如果有一次波形,说明GPU已经选中BIOS,BIOS未能正常返回数据,此时有可能是BIOS有问题.

网友:
学习了 。好多高手也 呵呵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