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axtor硬盘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7-11-21):
请教一个maxtor硬盘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有一个maxtor 硬盘,4D040H2-220511-CMBB-B9FDB,本来用得好好的,突然进不了系统了。通电后敲盘,约20秒左右,不敲了.bios中显示为:maxtor Romulus 容量:Empty 。没有刷过固件。怀疑是固件坏,导致磁头寻道错误。请高手指点一下。如何操作?

如果要用PC3000修的话,哪位提供一个免卡的破解版给我一下(要能用的),因为我从网上下了很多PCMX_DSP都不能用

网友:
你手上没有固件,就算有,ISA破解版的也不好用.而且MT敲基本=废铁一块.

网友:
PCMX_DSP里面不是有吗?我都查过了,型号跟这个里面的一样

网友:
要搞硬盘请找我,我的QQ==519702128,加我时写明硬盘维修

网友:
我加你QQ了,请验证我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