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神舟777ns纯平显示器黑屏,打开检查各路电压输出低

楼主(2007-11-21):
一神舟777ns纯平显示器黑屏,打开检查各路电压输出低,51v输出41v,-13v输出-10v,7v输出5.1v,15v输出12v,80v输出70v,从51v输出二极管后断开接一灯泡,51v输出为47v,80v 输出为77v,7v输出为5.8v,15v输出为13.3v,-13v输出为-11.6v,从51v输出二极管后断开空载,测51v输出60v,80v输出89v,7v输出5.1v,15v输出12v ,从高压包输入二极管前断开空载,测量结果和从51v输出二极管后断开空载一样,电源为3842间接稳压,cpu为emc6700 042 331 151d b701b,场块为tda8172,扫描为tda9116,我现在觉得应是两个原因,一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二是负载有短路,可我现在不会判断,想请教大家如何检查电源带负载能力,第二如果是负载短路应如何检测,既怎么找到短路位置,谢谢。
  请大家给点检修的思路,谢谢大家

网友:
不要被电压低迷惑。电压低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行未工作,未给电源提供反馈,电源处于弱振状态,带载能力差。建议加焊尾板及大板的排线和可疑处,再查行未工作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不断开51v的输出,电压 是41v,并且高压包附近有嘶嘶声,测量G1为-50v,G2为0v,

网友:
查二次电源管是不是正常,行管是不是正常?高压包各脚是不是有虚焊?这种故障应该不难处理。高压包附近的声音是高压包的还是其他元件的,如果是高压包的那你这高压包一般来说就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压包附近的声音的声音怎么确定是不是高压包的,现在G1为-50v,G2没有电压,二次电源管,行管测量正常,G2没有电压是不是高压包有问题了

网友:
在二次电源和高压包输入脚之间串一个电流表测试一下行电流就知道高压包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测的的电流多大就说明高压包有问题,G1怎么有-50v,G2为什么会没有电压,想不明白,请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在1024X768  85HZ时,行电流一般不超过5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