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焊接主板的io和mos管风枪温度调几度400度太高了马

楼主(2007-11-21):
谁知道阿一般几度,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
吹下来就好, 别太高了温度就好了  应该没问题

网友:
没有统一的标准.必须针对自己的设备在使用中掌握火候

网友:
拿块废板自己去试验吧!各人的风枪----谁用谁知道!

网友:
我用450度呀!不知道吹下来的排阻,IO还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我用saike852d+的
应该怎么样

网友:
一直调到最大的450°,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的,至今没有吹坏过任何原件

网友:
知道了谢谢阿哈哈哈哈麻烦了

网友:
一般用300-350的温度就可以不要太高

网友:
是啊,谁能给你说个度呢,你自己去体会啊,多试试

网友:
359左右咯.
吹下来用风枪,焊上去还用?烙铁足够了!!!

网友(2007-12-23):
这东本不好说呀,自已掌!!!!!!!!!!!!!!!!!!

网友:
风枪嘴距离待焊元件高度先保持好..再确定温度!

数字显示的一般在320---410之间吧..吹下芯片风力可以适当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