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压包引脚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7-11-21):
请各位大师指点指点```````       一台21寸显示器,高压包坏了,, 定回来的型号是对的,通脚也量过是对的!    线路板上的孔对不上,板上的  1.2.3.4.5.6.7.8.9.10 可以对的上 ,11.12(空脚接地).13.14.15.! 现有的包 11.12.13.14.15(无引脚)!让我头晕``` 不知怎么接好? 望高手出招```````

网友:
用印刷板,刻字刀可好,打孔。一面正好装高压包,一面引脚正好对孔。你是否可以采用这个方案?

网友:
我就是不清楚的11.12.13.14.15 该怎么样来飞线才好!

网友:
现有包11、12、13、14、15都无引脚?难到只有10个脚吗? 要不你把两个包的引脚分别拍个图上来,还有把电路板的范围拍大点。还要告诉显示器的型号。

网友:
昨天有点赶,忘记搞好时拍张图片下来了```` ````````````

网友:
恕我眼拙,没看出你那两张图有什么区别.估计只能把印刷电路版用刀片切断(只是铜片那层),然后再飞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