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贴,升技NF7主板换了BIOS以后的问题。

楼主(2007-11-21):
多谢大哥们的帮忙,这个升技NF7的462板的BIOS总算是找到了。现在我用了一个AMD 900的CPU ,上这个板,没得再高级的了。刚开始,就是诊断卡报EF  ,不上内存有报警,BIOS肯定是上对的了。用的是SST49LF004T的,我量了一下内存供电,CPU供电,是好的。后来我把板坚起来量AGP供电,量来量去,现在这个升技NF7的板诊断卡没得数字出来了。BIOS也不报警了。请问是什么问题啊。急。怪事了。

网友:
可能是BIOS不对吧,你最好找PMC的49XX004T.不报警或许量的时候短路了什么地方吧

网友:
我的升技NF7主板用的BIOS芯片型号是w39v040ap.可能是BIOS芯片型号不对吧

网友:
BIOS型号不对!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么一块主板跑A7估北桥虚焊了
楼主可以打一下AD线看看正常不!

网友:
这个板子用这个BIOS芯片可以的,看看BIOS刷的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