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啊 电脑又频繁重起了

楼主(2007-11-21):
首先我确定我机器里没有病毒 后来发现主办和电源里的两个电容虚焊就加焊了下。两天没出问题 谁知道 现在又出现这个问题了现在一黑屏幕 主板上的CPU周围的电容特别烧手 ,此时候关机按键关不了机只有拔电源才能关 机 一会 就自动重起了。然后就又正常了 ,周围的电容温度又降下来了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估计电源管理芯片或MOS管有问题。最好换掉!

网友:
风扇好象转速不对 而且换上个电容立刻鼓肚子了 郁闷 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 我300W的电源  而配置是1.3CPU 64M独立显卡 512内存 40G硬盘 应该够用啊  一会我去把电源周围的电容全部换了

网友:
电容热的时候,MOS管应该也很热,找到MOS管G极相连的IC换掉吧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或MOS管换了可能就好了吧,

网友:
我把电源管理芯片周围的还有CPU周围的2200微法的电容全换了,等等看 还黑屏幕不黑平了

网友:
在就是一定要考虑到散热问题啊!

网友:
把周围的2200微法的电容全部换了,已经连续工作两天了没有再出现任何问题

网友:
你换一块新的电源看下,
我也这样过换了一个电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