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电路的正确方法?

楼主(2007-11-21):
问个笨笨的问题!
跑电路一般是跑主板正面的线路还是背面的线路呢,如果说是正面,上面那么多电子元器件怎么放的了表笔呢,我是新手,感觉真难跑!
主板

网友:
主板正背面的电路都要跑的,你可以用万用表的探笔按最小档跑电路,如果万用表嘀嘀响,那就找对电路了,如果不响,那就跑错了.如果不确定线路,还可以找相同的主板对照测量的.

网友:
疑惑中,学习中,希望高手指导一二。支持一个。等待,,,

网友:
不能只说跑正面或反面,因为大多数情况下,线路会忽正忽反的,建议你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去跑线路

网友:
我也是新手,很想掌握这方面的详细资料,呵呵

网友:
听论坛里的各位老师说,新手最好用PCB裸板跑比较好,看来只能把坏的板子上的电子元器件全部拆了再来跑了,不知道哪里有裸PCB板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