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显示ff,我愣那里了。(老张在吗?)

楼主(2007-11-22):
一块,基价8ir2003,开机显示ff,也有复位,我从好板上那个io-it8712f换上,奇怪————换个io上去,开机都开不了,两个io都是这样,换上原来的就可以开起来,不过还是显示ff,于是就拿这个板子的bios放到一样的板子上,正常的。时钟芯片的晶阵,两脚没有电压,换个还是一样,现在找不到一样的时钟芯片,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没有示波器啊,也郁闷,bios供电也正常的,已经排除了cpu供电问题,cpu坐脱焊怎么看的

网友:
老张在吗??????????????????

网友:
原来的io后面有-GB的话,不可以换别的芯片!技嘉的IO是专用的。

网友:
错别字一大堆,烦.

网友:
同感    一:错别字
          二:没礼貌

网友:
肯定是那个I/O有问题的,有的不可以随变代换

网友:
哎社会经验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块,基价8ir2003,开机显示ff,也有复位,我从好板上那个io-it8712f换上,奇怪————换个io上去,开机都开不了,两个io都是这样,换上原来的就可以开起来,不过还是显示ff,于是就拿这个板子的bios放到一样 ...

一是I/O有问题,二,你说晶振没有电压,那换晶振是没有用的,你应该看下,晶振到时钟芯片的电路中有无元器件损坏,还有你要看下时钟芯片有没有主供电,这两个条件要满足了,你才可以去换时钟芯片
还有要记住维修的先后顺序,供电,时钟,复位
不然会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你们就喜欢人云亦云,叫老张表示不礼貌,第一次听说.论坛里的斑竹们,张先生除了有丰富的知识库存外,他给人的亲切感是数一数二的.谢谢不耻下问,这个板子,io我已经换上技嘉主板上拆下来的同一个型号了,不过还是不行,继续查看了.昨天也郁闷,在外面收板子,光好的收过来,电脑店也真是的,也不能让我练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