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板,CPU供电问题,请教。

楼主(2007-11-22):
现有一块865板,能加上电,但检测卡跑00。经查CPU供电电路中的Q1G极无电压,S极无输出,D极有12伏电压。三组供电都是相同现象。查CPU电源管理IC,有12V输入,无5V输入。,PG电源也无问题,从网上查相关资料说是CPU供电部分的R1及C4可能有问题。但我怎么才能找到这个R1和C4啊。急求救。各位高手指点!在此先行谢谢!

网友:
Q1 是BH441V我不是太专业,哪个公司生产的管说不清,板是硕菁的SK-865PE2  板型是ATX板

网友:
再没有人可以帮我了吗? 我很急的

网友:
我急寻帮助,求求各位给个主意啊。是我的思路错啦还是其他的甚么有问题啊。

网友:
把PWM芯片的型号发上来

网友:
Q1G极无电压,S极无输出 你有没有量过是不是有某个管子的输出和控制击穿啊

网友:
应该是pwm没工作,所以g极没电压输出吧

网友:
应该是VID信号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VC07A  一开始我怀疑是他,换成了 7407还是那样

网友:
先上网上找下主板的资料喽```在搜下板子的图解,,就差不多能找到吧`

网友:
三块pwm2上无5V电压,只有12V电压。(我也搞不清那是输入脚那是输出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版主,PWM芯片是RT9248A 是不是它的问题啊

网友:
测量一下1、2、3、4、5PIN的电压

网友:
可能是供给上管的一个电阻或者电容被击穿了吧    你具体查下Q1是谁给它供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1、2、3、4、5脚全是3.1V电压,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