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达787N显示器电源灯亮,黑屏!

楼主(2007-11-22):
一台实达纯平显示器故障现象为:
开机电源灯亮,有高压声,然后听到哗哗的声音.好像是高压消失的声音.
联机也是如此!黑屏!
测得电源输出的电压: -11.2V   15V  7.2V  51V  82V  190V !
行管C集没有电压.可能是保护了.
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修了!
特向各位师傅们求救!望各位师傅指点!

谢谢!

网友:
该机型是降压式的!高压和行扫描是分离的!
请提供一下检修思路!

网友:
行管C极没有电压就想办法把C极的电压修出来

网友:
查二次电源稳压反馈电路,你这个是典型的高压保护了,根据行场IC的型号,找出他的二次电源稳压反馈。

网友:
先查二次电源,再查行激励,看激励变压器有无交流,以确定行激励输出没有

网友:
该机行场块用TDA9112
代换过还是不行.高压包也换了,还是不行呀!
有这方面的图纸和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