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s um770045 用什么代?

楼主(2007-11-22):
ics um770045  用什么代?谁有资料 谢谢

网友:
时钟不要考虑代换了~
去买原型号吧~另外时钟IC本来损坏的几率非常小!

网友:
楼上说的 很对啊 买个就可以了啊 一般不会坏的啦 你在买个吧

网友:
时钟芯片的型号也太多了!
不建议更换,先检查一下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