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原厂正品的白光3C头一般的价位是多少?

楼主(2007-11-22):
淘宝上看了,便宜的10来块,中间的25~~30,贵的60左右,都说是正品.不知道哪些是正品.有什么辨别方法?
方法

网友:
60差不多!

网友:
好像50多吧,以前买的是这个价!!!!!!!!!!!

网友:
呵呵,不能以价格来论的..
如果第一次买,这个只能说,靠运气

网友(2007-12-29):
头还是整个,10元的头只能是二手的才有可能是真货,
不过二手的也比一般杂牌的头耐用

网友:
正品的一般都在50以上,30以下的不可能是全新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