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67屡烧C5707 求助

楼主(2007-11-22):
明基FP767 ,原先故障是黑屏, 打开看发现电容爆浆,换过之后,用了一个月,又黑屏,打开看发现C5707短路。用C3807代用,用了一个星期,现在又黑屏,求助
黑屏

网友:
论坛里帖子 自己找~

网友:
元件如何代用,要看参数,大可能代小,高可以代低。不是根据样子一样就能代的。

网友:
遇到过很多明基显示器这个问题了,基本上换了还没有黑过,就是第一次直接换的高压板,结果用的插线不实,用了几天就黑了,后来直接焊好再没有黑过呢。

网友:
楼主你测量一下这几个电容的容量正不正常吧,如果过小是很容易再烧5707的

网友:
还是那句话:换管必须全换,电容也不能放过,否则后患无穷。明基就是这种通病。

网友:
这种电容的容量是很难用万用表测出来的。

网友:
楼主仔细查查是不是变压器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