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压条怎么改啊?

楼主(2007-11-22):
我经常碰到高压条坏掉,暗屏,或是开一下就闪掉了,我有一个同事说可以用继电器加电阻改高压条,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啊?
暗屏

网友:
好像没听说过用继电器加电阻来改的,再说高压条又便宜,换新的还简单点,不过你能不能问问你那同事,让他说详细点,我想大家对这个用继电器加电阻改高压条肯定都有兴趣知道的

网友:
还是买一些常用的高压条备品吧,不要什么都想着自己做。
高压条现在价格也不贵,说不定你自制的成本高还不一定成功!

网友:
如果你能迅速查到损坏元件和损坏原因,那就更换IC和管子或电阻电容来修复高压板;如果你查不出原因,最好是直接更换高压板。

网友:
就那几根线 好改的
:L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上电源、地、和开关就行了。
www.hdwxw.com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用继电器加电阻来改的高压条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发展前途
我就想知道怎么改

网友:
高压板坏了就不修了,30元就可买到.''''

网友:
改高压板是吃饱了没事做才差不多,要是我的话直管他修得好修不好,直接换高压板就是了,反正客户也不会说,要不然我们怎么赚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