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嘉 XP-P4I533PE 主板怪问题。(已经修好!)

楼主(2007-11-22):
刚又碰到一片板,更怪:
是倍嘉XP-P4I533PE 的,
开机什么都正常,就是进到系统显示CPU占有率100%
系统重装也一样,BIOS也重新刷过了,CMOS也清过。还是一样。不知道
还有没有其他兄弟有看过这种问题。
请老大们指点,谢谢。。

谢谢大家,此板我修好了,是内存供电偏低引起的,把供电管换了就OK了。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硬盘里面有病毒引起的!

网友:
估计是中病毒了

网友:
学习`````

夜雨十三天 -10 骗分帖

网友A:
楼主说硬盘已经换过了~小生问一下?你的硬盘数据线换过了吗?建议换条新的硬盘数据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硬盘已经换过了~小生问一下?你的硬盘数据线换过了吗?建议换条新的硬盘数据线试试~

回6楼的,都不得换过了。所有的配件都换过了,在客户家也是一样,
以前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清一下CMOS就好了,可是这片怎么都不行。。

网友B:
估计楼主没有排除CPU散热问题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没有排除CPU散热问题吧 ~!~!

有呀,CPU我都换过二个了,风扇也换过新的了。
反正配件都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C:
把CPU旁边的滤波电容换掉试试,有些使用劣质电容的板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CPU旁边的滤波电容换掉试试,有些使用劣质电容的板也会这样。

谢谢,我刚把所有的电容都换了,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怎么修好的哦???怎么没看到你修好的答案???吊大家胃口啊??

网友:
答案就是换内存供电MOS,就这样,我前天碰到过这样的一张板,能进系统,2,3分钟后自动关机,然后就点不亮,要等一会才行,经测内存供电问题,换MOS,一切OK。

网友:
原来内存供电偏低会造成这种问题,学习中》》》》

网友:
请高手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内存供电低会造成CPU使用率100%呢?不过这个问题我记住了!

网友:
中病毒了,下个360安全卫士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