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C61S主板的一个奇怪故障(原先以为解决了,现在天气冷了故障又出现了)

楼主(2007-11-22):
一台兼容机,配置为昂达C61S主板、3600+双核、1G威刚内存、西数串口160G,出现一个奇怪的故障:关机后短时间内启动没有问题,但在机器关机一晚上后,再开机,到启动菜单刚过就自动关机,换过其它电源或并口硬盘,故障依旧,有关超频选项全部关闭也不行,怀疑系统问题,重做系统也没有用。这种故障在反复重复启动数次后会变正常。请大分析一下会是什么原因?

更换了给CPU供电的6只4V560微法固体电容为6支6.3v3300微法普通电容后正常了十几天,现在天气冷了故障又出现了:刚开机时点亮后立即自动关机,多开几次后情况好点,到系统引导菜单消失时自动断电,再多开几次,能正常进入系统,此后一切稳定,但是关机一晚上后第二天又会出现同样问题。现在换了很多电容,没什么效果,开机时BIOS自检信息的电压正常,但是用检测软件Everest检测发现+12V电压只有7.16V!用数字表测12V电源,是正常值11.98V,BIOS也刷了最新……真是叫人晕,请大家帮分析一下问题所在吧!

网友:
个人认为:
1。主板电容质量下降;
2。ATX电源质量下降。
这两个因素造成你所说的现象。

网友:
主板几乎是全新的,主供电附近的几个电容都是固体电容,电源也是新的(金河田),换上航嘉BS3000电源也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你电脑所处的环境很冷吗,

网友:
我个人认为,一换下主板上的大功率电容,二,刷下Bios吧

网友:
关闭温度检测,检查CMOS跳线!
昂达,这实在是垃圾!哎

网友:
供电不足!或者是温度监控电路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温度监控电路的具体位置!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
昂达的板子,有些版本的就是有这种情况,在返厂时都需作一些变更处理,以解决一些通病。不知你的板子是哪款。。如果你的板是属于这方面的原因的话,就只需删或加一两个电阻电容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板是昂达N61S,硬件版本1.00

网友:
我的机器也是一样的

把所有的件拿下来都不好用的内存 显卡 连接线 硬盘

网友:
前段时间我帮别人买的昂达N61S,也出现楼主这种故障,后来换了一块主板后就没问题了,网上有不少人反映这款主板有这个毛病,我觉得是主板开机电路的电容出了问题。

网友:
昂达的没遇到过,以前修过一块845PE的板,表现为开机后1秒钟自动关机,多开几次后正常启动。但放在那等板子凉了之后,又要重复上述动作。后来无意中加热了IO,每次都能启动,最后换IO解决此问题。

网友:
开机的时候测量下主板的个组电压是否正常。与正常开机后电压比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