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华硬盘维修,谁懂,高手请看图

楼主(2007-11-22):
春华硬盘维修,谁懂,高手请看图,得怎么修?新手无从下手

网友:
先换个电路板,不行就是磁头坏了。

网友:
晕!~没电路板啊!得怎么办???!!!会敲盘

网友:
“巧妇难无米之炊”这句话听说过吗?你没有米,还做什么饭,先找米去!

网友:
应该不是电路板问题,可能是磁头问题比较大,我点电机停转,他就停了

网友:
转入T级,过一会儿电机就会停转.......

网友:
能不能把这个软件发到论坛上,让我下来用用。

网友:
修盘板是必备的,没板不好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狗你也用..

网友:
这个是在我们站下载的破解版的,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软件我也下过 打开后就是提示出错  我用COM线也是出错 点击后自动退出 好像以前看到过要用98系统  不知道是不是记错了

网友:
我用效率源
这样的盘我是强制进F级 然后重新F引导回T级
然后在SF

断电 按住CTRL+T或CTRL+F然后把硬盘接电

网友:
这种现象有头坏的!应该不是软件  我用的是正板。

网友:
能不能把这个软件发到论坛上,让我下来用用~~~~~~~~。

网友:
能不能把这个软件发到论坛上,让我下来用用~~~~~~~~。

亡灵漫步 -4 重复发帖

网友:
盗版的写不了ATA的,
还是不用为妙!

网友:
    老效率源的好像是按住CTRL+Z加电进入F级吧!

网友:
为了下载更多资料,努力学习中,发贴支持.

亡灵漫步 -4 每个回贴都一样,纯骗分

网友:
路过。就两个字,我每天只说一次。没用过这个了。

网友(2007-12-31):
新手上路,不明白,还请高手解答,继续关注中!!

网友:
对与敲盘的ST先换板,找一样的板如果不敲就是板问题,还敲卖收破烂的,.7的可以卖好价钱哟。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磁头完蛋咧。挂不上磁头。再说你的春华是盗版,也就是说没有完全破解的没什么用的

网友:
这种情况 如果盘被人修过的话 板的毛病可能性在8成 如果是原盘 磁头问题在8成以上

网友:
我用过没狗的,不行呀,没法写固件。搞坏了两个盘了。

网友:
我这里有个F 级的盘,不能转入T 级 ,请问怎么办 ??

网友:
仍了吧。别修了。滋头挂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

网友:
那个软件不是专门修ST的吗?!!!!!!!!!!!!!!!!!!!!!!!!!!!!!!!!!!

网友:
你拿的該不會是电脑教师那一版的吧
要是話我就不去下了

网友:
贺岁版的,只能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大问题还是要用PCI3000

网友(2008-03-01):
是软件的问题 这个破解的不好!!!!!!!!!!!! :D :D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