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一些主板工作时会发出吱吱吱的声音?有什么方法 ...
为什么有一些主板工作时会发出吱吱吱的声音?有什么方法能解决?

楼主(2007-11-22):
问大家个问题:经常发现一些主板或显卡(各牌子的都有)运行时发出比较大的高频吱吱吱声,感觉应该是供电电感发出的。是什么原因使电感发出声音?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
显卡

网友:
会不会是风扇的声音呢,你仔细看了吗,一般不会有其他声音

网友:
电感松电流大,就会发出噪音。可以灌些绝缘漆或哥俩好,但注意不要影响散热。

网友:
电感或电容,试着用手按着排除

网友:
我修過部份的板,供電的三極管有問題,換掉後沒有吱吱聲的也試過。

网友:
我今天修的一块版子,也是发出吱吱声。原因是电源IC虚焊。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不好解决,电感、电容、mos管、ic都有可能。

网友:
也不难解决,请楼主仔细查找到底是什么地方发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楼主就这么说说,难道大家能听到从哪里发出来的声音?

网友:
也遇到这种问题哦,希望解决!!!!
和电源没有地线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