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块杂牌462开机跑内存就掉电的故障

楼主(2007-11-22):
下午接到客户一块杂牌462的板,故障为开机跑到26就掉电,先检测各个地方电压都正常,该检查的都检查了,最后还是老样,没有办法了就想换CPU试一下,揭掉风扇后,看到CPU上就发黄了,忽然想到是不是散热的问题,就涂了点硅脂,开机加电一切正常了,玩了2个小时在也没有重起,希望朋友们在遇到这样的可以先考虑到这里就好了

网友:
才掉电,运气啊!这种CPU很容易就OVER的!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是啊  462的CPU坏的特别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