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2):
我 有一台HPC屡烧行管开机就烧没温升怀疑是电源的问题,请问高手帮忙指点一下,谢谢了
显示器

网友:
不是过压.就是过流.
你试着关掉升压电路.如果不烧.就有可能是过压的.关掉还烧过流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把二次电源管取下,在把行推动电路加焊一遍,开机看看还烧不烧,如果不烧查查二次电源电路

网友:
本人是面手,但建议先测量行管C极在路阻值,正常为10K左右。断开行及升压电路,测电源是否正常。之后检查逆程电容.S效正电容等。断开升压电路,在交流侧串入200W灯泡的情况下(须拔下消磁线圈)测量行电流,判断高压包是否正常。

网友:
,先查行电压,在查查行逆程电容,或高压包

网友:
多数这种情况都是由于行变压器砸间短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