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2):
一台美格796FD显示器高压包被人拆掉,不知道型号,请问型号是多少,谢谢。
显示器

网友:
我以前的笔记写的型号是:LCE - CF 1280A! 我建议楼主还是先看看在没有高压包的情况下检查一下灯丝电压正不正常,还有这机是双行管工作的,你看看在高压包下的那个行管烧了没有,如果灯丝电压或者那个行管烧了,建议楼主不要修了,此故障是MAG的通病!多为高压打火打坏了显像管!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还没有顾上看行管坏了没有。

网友:
730-302-796FD 就是这个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