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G的移动硬盘,接上USB后,听到硬盘“卡‘卡的响,而且 ...
20G的移动硬盘,接上USB后,听到硬盘“卡‘卡的响,而且找不到此硬盘?

楼主(2007-11-22):
20G的移动硬盘,接上USB后,听到硬盘“卡‘卡的响,而且找不到此硬盘?有法修不呢??
硬盘

网友:
如果原先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供电不足。插后置的USB可能解决!
[
]

网友:
找个转接卡接到主机上的IDE口上看看是否可以检测到。

网友:
找一个转接卡的,接到IDE上也没有检测到。

网友:
会不会电压不够,会不会电压不够,会不会电压不够。

网友:
为了下载更多资料,努力学习中,发贴支持.

网友:
先用转接卡接到主机IDE口试试,如果正常就是硬盘盒的问题。遇到过一个硬盘盒,大小容量的硬盘都认,就是不认我的两个20g的盘,大概是人品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