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OC液晶闪黑屏,急求

楼主(2007-11-22):
这段时间,我的显示器老闪黑屏,有时连着闪N次,
有时几个小时闪一次,
闪完了,就像刚开显示器时,显示显示器的LOGO
什么原因????
才一年多

网友:
把数据线换了,试了试,还是闪,
电源线重插,也没用,

有时按显示器开关,亮不了,要按好几次,
是开关的问题吗???

网友:
这样说来应该是驱动板不好了,电源不稳定也有可能,建议先判断是驱动板还是电源的故障,然后再进一步查找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