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串联问题

楼主(2007-11-22):
各位,我这里有个最基本的问题,但我现在也不懂,。就是三个电容串联起来,中间的哪个,有电压到吗?
原本是初中时的问题,但我现在也不懂,请教来了,

加个问题。就是不知电压是怎么到的啊,电容二脚不是绝缘的吗,。想问下电压是怎样通过去的张先生

网友:
电压是怎么到的啊,电容二脚不是绝缘的吗,。想问下电压是怎样通过去的张先生,
谁能给个完整的答案啊,苦思不得其解啊,伤心中,。

网友:
三个电池串起来充电中间的能充上不?
一个电容不也是绝缘的吗?一个能过去三个就不能过了?

网友:
我想不能,中间不直接接电源,怎么到???
一个的时候,他是直接相接的,三个电容相接的时候,中间哪个我就不知电何是怎样过去的了,都说电容是二个电板做的,二个电板间绝缘。这样说,三个电容串联的时候中间哪个就没有电何到了,我这样理解对不对?请教下的,

网友:
为什么不有高人出来回一下问?
多谢大家.,我现在动下手的,不好意思,我是安我以前学的理论想的,我现在动手, :lol

我以知道有电压.但是不知道电压是如何通过的..请各位指点一下..我现在已经在动手....在线等回复...谢谢:lol :lol :lol

网友:
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恐怕你就是不动手做实验!空谈毫无意义!
记得中世纪有人讨论老鼠有没有眼睛,即使老鼠从身边过去也不看一眼,想不到今天还有翻版!
怪你吗?不是!怪你所受的教育!在这里等什么高人不如自己动动手!!!!!!!!!!!!!!!!!

维修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行业,如果连这样的问题都不去动手或者不想动手,我想你不适合搞维修了。
你不要告诉我连3个电容和一个万用表都没有。

网友:
张老师说得好,呵。自己要动手做实验。实践出真知

网友:
理想状况下:
直流:通电瞬间,全部电容会被充电,短暂的电流/电压变化相当于交流,充电电流会由大变小到0,三个电容根据容量比例分配不同电压,稳定之后保持
交流:一直有

网友:
象一般电容(电解)串连,其中分为逆串联和顺串联,其中耐压值和总容量的算法,等我这两天闲了给大家发主题.
对知识的讨论就应该追根问底,这样才可以飞的更高

网友:
我以知道有电压.但是不知道电压是如何通过的..请各位指点一下..我现在已经在动手....在线等回复...谢谢
我用的是直流电通过.三个电容串联,,中间的电容有电压.但不知道电压是怎么样通过的..........
电容的二个极板之间不是绝缘的吗.为什么绝缘的,电压还可以过去???:lol :lol

网友A:
电容耐压不够时也常把几个电容串联起来,得到高耐压电容,这时一定要注意均压问题,不然某个耐压不够的电容要炸飞的哦!

网友:
现在知了,哪个可能是感应电压,没有电流的,大家说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耐压不够时也常把几个电容串联起来,得到高耐压电容,这时一定要注意均压问题,不然某个耐压不够的电容要炸飞的哦!

你说的不对吧 电容串联起来后不是得到高耐压电容 是电压被两个电容分担了 而且串联起来容量也发生了改变

网友:
张先生你说的网址好像还没有回答到我这个问题。
我说的电压是感应过去的,到低对不对啊???

网友:
电容的作用是"隔直通交".
不知道你的电容在电路里是起什么作用,是通交流信号,还是滤波
其实3个电容窜连 和3个电阻串联是差不多的,电阻串联 3个电阻上的分压是根据3个电阻的大小来分配的.
3个电容串联后 容量减少耐压增加     每个电容上的电压根据3个电容的大小来分配

网友:
十七楼的,你不知就不要回答。牛头不对马嘴,我看你是来要分的,你说的电容一般定义我知。,

网友:
不多的,电阻串联 3个电阻上的分压是根据3个电阻的大小来分配的.
3个电容串联后 容量减少耐压增加     每个电容上的电压根据3个电容的大小来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