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Q15N的亮度无法调

楼主(2007-11-22):
一台现代Q15N的,亮度不太够,但调亮度菜单0--100效果都一样,亮度无法改变,请问前辈,亮度调节是主控板去控制高压板还是控制屏电路来实现亮度调节的.

网友:
亮度是控制高压板来实现的,所以就别去管屏了,在驱动板和高压板上下手吧

网友:
但象我们改装的板和高压条,都是没有亮度控制的脚,但是调亮度菜单却能起做用

网友:
不是吧,我也改了不少的,好像用通用高压板换掉原来的以后,亮度就都不能调了

网友:
搞不懂啊,现在就是把12V输出的滤波电容都换了,电压由原来的13V升到了14V,亮度提高了不少,已经能达到使用要求了,就这样用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