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问题

楼主(2007-11-22):
华硕a7v333,开机跑代码,由于BUG卡问题,看不到他停在Xd,复位时复位灯有反应但数字显示不复位(无反应)有时开机能点亮但直接进入BIOS,保存后就点不亮了,有时点不亮,有时点了就马上要用手摸开关,复位针才会亮,有时点了要过30秒左右才会通电.电压拿出来测是2.4,放进去是1.8.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不亮的时候测试卡跑到什么代码?
跑什么代码不过可去查相对应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