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7-11-22):
张老师麻烦你一下.我的主板是红霆865PE的,供电后风扇都转但显示器无反应,主板无报警声.可能是主板坏了,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先把内存擦一下,在插上去,如果不行,在试一下显卡,因为你没有具体跑码,大家很难帮助你的

网友:
你需要插张诊断卡,看看跑什么码啊。才能判断是那里出问题。

网友:
再次看看CPU 有没有正确插好!  有些问题就这么简单,我试过有二台这样的机子!CPU 没有插进去,直接就可以拿出来! 也不明白CPU没插好也能用,  正确方法把扣子弄开,CPU 插进去! 然后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