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3):
各位大哥帮帮忙,小弟前几天买了PC3000卡(PCI)的,按照光盘的说明安装好系统后,就是运行不了PC3000软件,报错,是什么援权无效的错误.请问有没有哪位大哥能帮小弟指点一下了.

网友:
写了固件没有?硬盘的型号是否达到要求?

网友:
固件写了,硬盘也是所要的型号6Y080,能检测到硬盘.能进系统,就是运行PC3000时报错!

网友:
狗插了吗?插的地方对吗?

网友:
是啊~
其实最开始的我就发现了这个电容两端都是对地短路~
不过我没在乎~ 谁也不会想到他会造成12V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