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3):
我有一块富士康845主板,上了CPU和所有的插头,确保全部插紧,所有硬件全部是好的(主板例外),一开机点不亮,30秒左右后就会像救护车一样的报警.哪位大哥知道这个是说明原因吗?
cpu
点不亮

网友:
这种情况有可能:
1、CPU散热不好(一般能点亮但有报警声),或BIOS里的CPU温控设置不正确。
2、内存与主板接触不良,你试着不插内存开机看看是不是同样的报警声,如果是先从内存部查起,如果不是应该是已经过内存。
3、BIOS出问题,刷下BIOS看看。
以上是本人的一些经验,可以试试,如果帮不上忙,楼下的朋友继续顶。
还有建议楼主先全面测试下,比如用检测卡看看代码,把代码发出来,高手们才好帮你判断。
[
]

网友:
我用的INTEL的主板也有这种现象!!是电源的问题!!!CPU散热不好也有可能

网友:
呵呵``差不多出现的情况你都已经说过了``还顶什么

网友:
这是bios检测不过内存这种情况一般是:内存金手指有氧化或过脏引起的把内存拿下来用橡皮擦擦一擦就可以啦!

网友:
谢谢楼上这些兄弟!!!我回去再继续测试一下

网友:
除了上面的,还要换个CPU,我见过2次CPU坏,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风扇与CPU接触不好,报警!
也有可能是CPU挂了。

网友:
我再补充一点,还有可能是CPU座虚焊。。。

网友:
主板供电有问题,电源IC最大,我修过HUASHUO 的板子最多

网友:
这个板子我已经放弃了。哎~~~~修也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
楼上的,你这个掩耳盗铃的技术真高。开始我嫌吵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把CPU拿下来,在上上,就好,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