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老手进

楼主(2007-11-23):
845GV主板开机后风扇一转后几秒钟重启,发现D434管有问题,不知能不能何3055管互换???急!!!!在线等......

心在飞翔 -4 提问要写明标题.

网友:
3055是N沟道的三极管,和D434不能互换的,确定是D434的问题吗?

网友:
主板开机后风扇重启,兄弟能把情况说清楚点吗?

网友:
谢谢了,D434换新的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
一个是二级管一个是三级管那哪能互换呢
掉一个头也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