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座断针维修的想法

楼主(2007-11-23):
一块技嘉主板上电不工作,手按主板有时能正常,后怀疑是CPU座空焊,加焊后无效,撬开CPU座发现里面的插座有一个断了,剩了点桩头在那里,现在的问题是不换座可以弄好吗?换座自我感觉难度有些高了,PGA 的座还能下手,这个对MPGA我有些难度哦,以前听说导电胶类\导电银漆类的东西,不晓得把它滴进去能否起作用?大不了CPU就不拆了 呵呵,期待解答中!!!

网友:
自用的话怎么弄都行啊,如果是帮客户修最好还是换座来得彻底

网友:
取一截细的铜丝,网线上的都可。一头插在座子上,然后把cpu安上即可。

网友:
用漆包线飞线啊

网友:
对同意楼主的飞线,飞好了自己用不要随便拆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飞线 有些糊涂哦,单面焊接的坐, 咋个飞法啊?拿着板子和 U  琢磨了半天也不明白哦

唉 一窍不得,少赚100啊!!

板子是补差价换下的 ,算是自己的吧, 计划用导电胶试下,不行就学着换座,反正也让我谋杀了不少板子了,大不了拆配件用

网友:
呵呵,方法这么多,让我等也增长了见识哈,楼上的动手吧,没准就整好了哟。到时可否分享下整的经验?

网友:
问下楼主754的主板cpu的座子应该怎么拿下来!我QQ 189888666楼主!

网友:
PGA座用锡炉,(成功率100%)MPGA现阶段只有用风枪吹背面 ,成功率目前为0,看是装上了 结果问题更严重,我一般是MPGA座出虚焊问题就是先背后加热看看能否好,不好就实话对客户说:个人水平有限,没那个能力换,客户也不会说什么.

网友:
好办,找一根断针就解决了,我就处理过这问题

网友:
找个电容的脚,然后用焊锡焊接,或用502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