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一个775主板。。。。

楼主(2007-11-23):
接了一个775主板,是DDR2内存,始终跑C1,过不了内存,因为是DDR2的,不清楚怎样测内存供电,请哪位仁兄指教。

网友:
楼上的到论坛基础区去找找!或者搜索一下论坛,很多的!!!!

网友:
在內存附近查一查那個供電管有問題.....如果低過1v 應該有問題...試一試....

网友:
DDR2 内存供电
1.8V

网友:
还有负载供电
0.9V也应该查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