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重启是为什么?

楼主(2007-11-23):
我的电脑一直重启,系统启动到那个滚动条就重启,这是为什么呀?
电脑
重启

网友:
重装系统
看我签名

网友:
楼上的说得对!~!~重装系统OK啦~!~!`

网友:
先确定一下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装系统试试,不行换电源,内存,
还不行查主板~!~!

网友:
换了几块硬盘还是一样,又换了电源依然不行,内存换了依然不行,刚启动一直都显示一个COMS LATTER LOW好象是,把COMS电池换了还是不行,诊断卡到85就停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好几次,不过都是开机开关坏了哦!你查过吗

网友:
一般电脑的问题都是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重装系统就好啦......这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我建议查看电源管理芯片周围和CPU周围的的电容 或者更换下看看。等确定是硬件的问题时候

网友:
不要着急。先用DISKGEN重新写下引导文件吧

网友:
系统重新安装下看下!!!

网友:
是的重装一下系统决对没问题,,,,
是的重装一下系统决对没问题,,,,